指令
两个感应开关串联输入PLC

楼主(2009-06-08):
请教各位师傅可否把两个带磁环的汽缸上的常开磁感应开关直接串联起来作为一个PLC的输入点?两个感应开关能闭合吗?PLC能接收到信号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有这样用的,串联会不会影响压降,信号可能不稳

网友B:
可以串联,我现场设备上有这样使用的,信号几乎没有什么不稳定的。
只要注意其正负极连接即可。

网友C:
正负极连接不知何年己连理确,支应响灯,功能不变

网友D:
可以的 我就这样用的

网友E:
磁簧开关?
这个动手试一下 就全明白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试试就知道了,我也这样用过,效果不错,省!!!

网友G:
可以的,我们的设备上就是这样用的,很稳定。

网友H:
我也用过,可以串联使用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I:
可以串联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谢谢.
两个感应开关串联输入PLC
http://ymmfa.com

楼主:
为了动作的需要,也节省输入点数啊!

网友K:
可以用呀 常用的

网友K:
来看一下

网友L:
两线的和三线的要怎样连接呢?

网友M:
没问题,很好。

网友N:
并联我用过

网友O:
我们这里的意大利进口的机器也有这样用的呀!十几年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P: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两线的和三线的要怎样连接呢?
三线输出为+接到两线的+上。反之接到-上。

网友Q:
我也这样用的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R:
外部“与”啊

网友S:
是什么开关不重要 看是电触点的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T:
可以串联啊.要两个同时感应才会有动作

网友U: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有这样用的,串联会不会影响压降,信号可能不稳

你见过开关串联   出现压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见过开关串联   出现压降的吗?

感应开关串联是要产生压降的。
每个开关一般都标有额定电压的范围和额定电流。无论多少个开关串联,只要能达到额定值就能导通,前提是电源的电压和容量要足够。比方说,我用100WDC24V的电源,就能同时串联10W100mA   DC5-30V的感应开关7个使DC24V10W的小型通用继电器良好吸合、释放,串联8个吸、放不良,串联9个不能吸合。
这是我要自做的验证!

网友V: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