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如何粘贴到Word里?

楼主(2009-06-08):
小弟现在在做毕业设计,需要将程序复制到word中,如果用截屏方式把程序转换成图片的话,程序段之间间隔过大,不利于排版。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是要打印用?
可以直接在程序軟體中打印啊。

网友B:
楼主装个软打印机吧,像Acorbat那样的,可以把梯形图打成PDF文档,或者截图,没有能直接转Word的。

网友C:
我是使用PDF-xldyj 作为软打印机的,个人感觉这个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D:
简单的操作就行了的

网友E:
打印成pdf档或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F:
目前好像只有打印为PDF或图片文件这个办法。要想插入到WORD里还是要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