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09-06-09):
比如说在QD75软体的基本参数里单位为脉冲,而在人机上马达跑的位置单位为mm,这两者有何关系?

以上,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里面经过换算

网友B:
可以在程序中设定一个脉冲和运行距离的关系,一般1000个脉冲=1mm,在做设定时可以直接设定要运行的脉冲数量就可以了。

网友C:
私服马达一转 是多少MM?   =  私服马达一转 需要多少个脉冲PLS 这不就联系起来了

比如说  5000个脉冲 1转     1转是5MM        5000个脉冲=5MM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还有个疑问比如:   我曾看到一台设备设定的QD 基本参数为     UNIT:mm
                                                                            Pulse per rotation:131072pls
                                                                            Travel per rotation:20000.0um
                                                            单位比例 Unit magnification:1:1times
从程式了监控可以看出脉冲与单位mm的比例为10000:1    但是如以上的设定是10000:1吗?
请问各位大侠:如位置要跑到(人机上的值)60.00mm,而PLC程式要写入QD的buffer momery的值为多少了?要怎么换算?

以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