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旋转的物体上安装了热电偶

楼主(2009-06-09):
在以旋转的物体上安装了热电偶,怎样吧热电偶线引出来到电柜,要求线不因物体旋转而打结。

网友A:
做一个导热好的金属滚轮,把热量传递过来检测,如果你加热精确,在PID计算里面要把这段损耗和时间算上

楼主:
谢谢了,我觉得。。。做个导热好的滚轮的话,那自然散热也很快。

网友B:
旋转速度不快吧?
考虑一下电刷方式?

网友C:
用非接触式测温器件----红外线测温可实现.
下载积分:+1(yaojimao) 鼓励一下!

网友D:
高科技列 红外线温度检测仪,
高配 什么的都是用这个...到处是电,
就用这个 一照 就知道那温度多高,这是一种拿手上的仪表,直接数显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要看实际物体,把照片发上来,提供一些尽可能的数据参考,一定会有一种好办法帮助你解决的
对于选接触式或非接触式的,可能都不会适合你,如果旋转体够大的话,我的方法就可以做得比较完美,当然,如果你需要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就另当别论啦
下载积分:+4(wsandlqj) 你没有说出解决问题的方 ..

网友F:
滑环!
碳刷!

网友G:
这么简单易行的事还要问,打我的电话13813197568

网友H:
楼主说的还是不详细.像我公司有一设备就是用接点,每转一周,停止后检测温度.如果楼主说的是不停止设备检测,那目前只能用红外线检测比较多.

网友I:
用红外线检测比较好

楼主:
本来就是设备改造了,搞个红外线测温,那样的费用多高呀!!!!

网友J:
        在旋转的轴上安装一个四路或六路的互相绝缘的导电环,轴也应该用空心轴,便于电加热线和热电偶线引出焊接在导电环上,然后在机械的框架上再装置炭刷架,装上炭刷和电线就可以接到电器箱内了。导电环和炭刷架在市场上有现成品购买的,有四路、五路、六路等等,最好是配套购买。导电环是做在环氧树脂上,且有引出接线用的螺丝。很方便的

网友K:
转动件上装温度变送器加无线发射的方法

网友L:
将热电偶直接埋在旋转物体上,随之一起转,在将线接到同轴环上(随物体一起转),再用电刷搭到环上引出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旋转的轴上安装一个四路或六路的互相绝缘的导电环,轴也应该用空心轴,便于电加热线和热电偶线引出焊接在导电环上,然后在机械的框架上再装置炭刷架,装上炭刷和电线就可以接到电器箱内了。导电环和炭刷架在市场上有现成品购买的,有四路、五路、六路等等,最好是配套购买。导电环是做在环氧树脂上,且有引出接线用的螺丝。很方便的

使用导电环和碳刷会引起温度误差吗?

网友J:
误差不大的,我们很多设备都用这种方式。

网友M:
15楼,放心吧,只要滑环质量好,误差很小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N:
怎么个旋转法啊?有轴心吗---装在轴心?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O:
就用这个集电环,只是有点贵,如果用碳刷便宜是便宜但精度不高,但也可以满足一般要求的,

楼主(2009-07-18):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还是不详细.像我公司有一设备就是用接点,每转一周,停止后检测温度.如果楼主说的是不停止设备检测,那目前只能用红外线检测比较多.

我们的滚筒式一直旋转的。谢谢了。我现在已近处理好了。

网友P:
利用中心轴

网友Q:
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有关食品包装机是怎么处理好楼主的同样问题的啊

网友R:
你的旋转速度如何?

网友S:
滑环,碳刷——不行!特别容易因接触不好造成稳定测量不精确,在PID控制时会无法正常工作的。
红外线测温更差,同样存在精度低的问题,如果用于高配是没问题,当你制作的设备对温度要求很好,如精度0.2°C,红外线测温就毫无意义。
八楼说“这么简单易行的事还要问,打我的电话13813197568”,恕我直言,你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可能是你没有做过旋转体上安装了传感器的设备。
我公司买过加热型包装机好多台,价格从几千到几十万,就没有一台温度能做好的。
目前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解决这问题,呵呵

网友T:
建议用红外检测

网友U:
温度旋转变送器!!!!!!!!!!!!!!

网友V:
这个问题我觉得安装一个机械的那种可以旋转的拉杆也可以解决。
主要是看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