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gx developer 8.52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09):
通信测试,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
。。。。。
。。。。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请大虾们指点迷津啊!是不是设置上还要搞什么,小弟谢了

楼主:
恳请大家帮帮忙,小弟是个新手,再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以下链接: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8661.html
看看能否帮上忙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帮忙
但是我的设备管理器COM口已经设置正确了,还是出现上面的情况.
恳请大家多帮忙,谢谢

网友B:
1.首先你要確定sc-09沒有問題,
2.有沒有用usb轉rs232這個電纜?如果有建議換好些的測試看看!
3.若沒有用這跟線而是直接用的串口,建議重裝編程軟件看看,最好是安裝英文版的測試
4.最後問題還不行的話,那就要考慮電腦操作系統的問題了

楼主:
呵呵,谢谢2楼,5楼,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2楼,5楼,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咋回事了?

网友C: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不来啦

网友D:
楼主,自己解决了,要把解决的方法说出来,不能仅仅“索取”而不“共享”吧?呵呵

楼主:
大家好,不好意思公司临时有些事情出差了,没能及时上论坛跟大家一起分享: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1.软件版本从装了gx developer 7.0
2.换了一根USB SC-09通讯线及安装USB软件驱动程序
3.设置设备管理器USB COM口与PLC的COM口一致,波特率也要设置一致,
进行通讯测试没有问题,就连接上了
还要再次感谢2楼和5楼的师傅指点。

网友E:
UBS数据线需要更改PC端口到COM1,不然也可以在GX软件通讯设置上更改(前提是要知道数据线在PC上的端口号)保证两个端口一致通讯测试应该就能通过 了,一般默认是在COM3或COM4,GX默认在COM1所以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