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原点问题

楼主(2009-06-09):
关于原点,000是0通道原点输入信号,,001是0通道原点近点信号,002是1通道原点输入信号,,003是1通道原点近点输科信号,看资料不能更改,为什么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000为0通道原点输入信号,001是1通道原点输入信号(都没用原点近点信号)是不是可以在哪里设定后可以更改,不明白,请老师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原點接近信號的使用與否,可以通過參數設定,在第一個字n中,NC模塊的資料中有詳細説明。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