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这功能是 触摸屏 把你的中文翻译成其他语言

还是说  是你自己设计的时候把中文翻译好了其他语言放在触摸屏里面,由它显示出来呢?

是不是 所有触摸屏都是后者的工作方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你以為觸摸屏是金山詞霸?

楼主:
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金山词霸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那楼主就把它当金山词霸用

网友C:
呵呵呵呵呵。。楼上的几位都是高人啊。。。。小心出来个金山写作助手啊。。。。

网友D:
那就将触摸屏附加一条,可以做翻译软件使用。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E:
没听说过带翻译功能的触摸屏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F:
中英文切换 是要设置两个一样的画面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在系统菜单里设置语言转换 比如画面1 -20 是中文 21-40是英文 有的屏里面可以设置多语言 比如海泰克 选择支持多语言 语言一中文 语言二 英文

网友G:
引用楼主月泽于2009-06-09 11:43发表的 关于触摸屏多语言的功能 :
这功能是 触摸屏 把你的中文翻译成其他语言

还是说  是你自己设计的时候把中文翻译好了其他语言放在触摸屏里面,由它显示出来呢?

是不是 所有触摸屏都是后者的工作方式?

小月。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是看了PRO FACE的做多语言好象要比三菱的好做些。如果说是要做两个相同的画面,只是把文本改了的话。是麻烦点。这个的我也会做。 就是比较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