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带I/O的触摸屏。如果处理模拟量 要怎么办?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使用遠程IO,遠程IO通過通訊與觸摸屏鏈接。

以上

网友B:
有这种形式样,只是点数不是很多,局限性比较大,所以没有太大的市场
一般都只是十多个点的

网友C:
触模屏带I/O实际意义不大.像台达屏就带此功能.我认为还是做在屏里好.模拟量处理要使用专门模块.

网友D:
台达有的,8入6出和16入12出,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E:
西门子TP系列支持扩展I/O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2009-07-21):
还是用台达吧AE可扩展数字量I/O,模拟量用RS485与04AD模块连接

网友G:
可以做成人机和plc一体机

网友H:
信捷的就有
文本与PLC一体机
触摸屏与PLC一体机

网友I:
有。PRO FACE的有I/O的。日本有做。温度和湿度模块的触摸屏。我们厂里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