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E500系列停止时报警?

楼主(2009-06-09):
个别变频器平时很正常,就是在停止时报警:E.OU3我按照故障说明检查要点,也按照上面的处理方法去做,可就是没有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减速时间调到多少了?
不行的话,还是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B:
是不是负载惯性太大,减速时间太小

网友C:
接上匹配的制动电阻即可,你那里应该是没有接

楼主:
100台左右2.2KW的变频,都不用制动电阻;只有其中两三台是停止时报警?减速时间从0.01到10之间都是如此.

网友A:
时间太短!控制在15~30之间。
这么多的变频器一起停下来,对电网的浪涌不可小看,也许就是这个特殊环境造成电源污染,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下载积分:+1(lumingxin)

楼主:
感谢楼上的。我错看减速最大设置时间是十秒。加大时间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