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9-06-09):
各位大侠,
小弟碰到选型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多谢了
电机带动负载为重50KG 膜,需要以12M/MIN 速度放卷。请问这种负载如何选择电机及变频器,扭矩如何计算?

网友A:
你应该说一下你使用的卷轮的直径是多少

网友B:
用力矩电机(带变速箱或其它方式)和带V/F功能的任何型号变频器都可以满足一般要求.楼主给的条件也不多.只能这样回答了.

网友C:
用SPG品牌的专用电机和专用控制器,就可以了,至于规格,自己可以进入
http://www.spgchina.com.cn/
再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