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点HMI程序即出现以下状况,还请高手帮忙看下 谢谢了!

楼主:
........
附件: EP00080.part01.rar (1000 K) 下载次数:73
附件: EP00080.part02.rar (1000 K) 下载次数:37
附件: EP00080.part03.rar (1000 K) 下载次数:53
附件: EP00080.part04.rar (1000 K) 下载次数:74
附件: EP00080.part05.rar (1000 K) 下载次数:77

楼主:
附件: EP00080.part06.rar (293 K) 下载次数:54

网友A:
楼主丢失了文件.WinCC Flexible程序自会生成许多目标文件,编程时最好建一个文件夹,看来只能再编一次了.自己会编的话也是时间问题了.还有就是用WinCC Flexible编的程序后.只能备份和恢复.不能打开原程序文件.除非原来下载时设置了回传和加装了西门子SD/FC卡.

楼主:
这是老外编的程序,我想看一下,楼上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因为我还有一个其他的程序就可以这样打开,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呢?

网友B:
楼主所发的文件我咋能打开呢?

用得Winccflexible2008中文版。

楼主:
是吗 2008中文版 就能打开 那我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