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怎么样打开旧的工程的?

楼主(2009-06-09):
请问一下我用这个软件打开旧的工程的时候怎么老是灰的,还打开一个什么对话框的,请问怎么样才能打开旧的工程的,谢谢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在软件打开之后,点击文件,选择输入(IMPORT FILE)文件,看你的老文件属于 GPPQ,GPPA,FXGP(WIN),FXGP(DOS)这里面的那一种,选择相应格式即可。

楼主:
终于成功,谢谢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