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J2伺服驱动报警过载主要有哪些原因造成?

楼主(2009-06-09):
[upload=1] [upload=2] 请大家各诉几建,都是怎么修理好过载的?在此谢谢了
★向高手学习☆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
是不是伺服电机的相序接反了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B:
楼上,看一下说明书,控制器电气部分,机械部分都有可能啊

网友C:
接插件松动也有可能造成过载;伺服设置方面也有可能;有时电机本体的轴承不好;与电机相连的机械部分都要检查。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D: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