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我刚接触PLC,遇到了一点麻烦,想在这里请教工友师傅们帮我指点
我从PLC调出的程序有一部分是黄色的,但设备也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我该怎么办才好?

网友A:
程序出错引起的?

网友A:
请把程序上传?

网友B:
并联的支路太多,修改一下就好了
  • 下载积分:+1(555666777)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的列支路设置与程序不匹配,可以设置.如三菱有9/11点选择.

网友D:
    含有程序不可转换之程序

网友E:
    如果可以看到程序,是你的程序分支太多,如果只是看到一黄框而不显示内容,则是含有不可转换之程序,同时此块程序太大了
  • 下载积分:+2(555666777)

网友F:
    如果能正常用就是因为并联分支太多了,GX-Developers最多只能显示24行,超过这个范围就是黄色的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部分程序丢失造成的,有时候PLC电池没电了,丢程序了,读上来的就是黄色的
  • 下载积分:+1(555666777)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同意3楼说法

网友H: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回答....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正常用就是因为并联分支太多了,GX-Developers最多只能显示24行,超过这个范围就是黄色的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部分程序丢失造成的,有时候PLC电池没电了,丢程序了,读上来的就是黄色的

    请问师傅,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才能显示那一部分程序哪?

网友F:
    以指令表的方式显示就可以,GX-Developer里面有个快捷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J:
并联分支太多

网友K:
还没遇到过

网友L:
在显示/触点数设置一栏,设定为11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在显示/触点数设置一栏,设定为11

       还是不行啊

网友M:
这段程序并联的实在是太多了。
GX中超出24行好像就不能编辑。
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将程序优化,如将几个并联分支输出M0,另外几个输出M1,最后再将几个M点并联输出Y40。
或者对于连续的IO点可以用字元件与0比较的办法也能很大程度上精简程序。
  • 下载积分:+2(555666777)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N:
    学到一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这段程序并联的实在是太多了。
    GX中超出24行好像就不能编辑。
    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将程序优化,如将几个并联分支输出M0,另外几个输出M1,最后再将几个M点并联输出Y40。
    或者对于连续的IO点可以用字元件与0比较的办法也能很大程度上精简程序。

               谢谢楼主,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