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48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各位有谁用过74LS48译码器,我按照资料上的接线去接怎么没用这是怎么回事,译码器换了好几块,多没用。

网友A:
难道都是假货.不可能的吧,看看接线,电压,时钟,数椐等的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接线电压肯定没问题,至于时钟和数据也没问题

楼主:
译码管在显示数字时,不应改亮的也会一闪一闪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IC本身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