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锯保存寄存器D**

楼主(2009-06-09):
请问三菱的数锯保存寄存器D**非得用电池吗,电池能管多久

网友A:
一般电池可用五年以上

网友B:
大部分都要用电池,也有用电容的,比如FX1N。电池标称是3~5年,实际和停电时间与锁存范围有关。电容标称是10天。最新的FX3G可以做到Flash Rom保持,但是有寿命限制,一般10万次左右。LZ如果想不用电池做掉电保持,也可以考虑加给PLC加FLASH扩展卡,然后使用文件寄存器R或ER。

楼主:
多谢
楼上,懂了

网友C:
电池寿命一般5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