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200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09-06-10):
我有一台机器上的S7-200PLC上有
一个
点坏了(输入点),在外部电路完好的情况下就是输入指示灯不亮,输入信号也没有进入PLC,现在我想把PLC拆开修一下,但里面的程序已经过加密了,无法解开,请大师兄们指点一下,假如拆开后里面的程序会丢吗?另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谢谢了
易志刚

网友A:
你的PLC 是带CN的吧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B:
目前除了CN不能解(需要银量),其它可以的,解开后改一下输入口地址即可.不必麻烦了.站上找找吧.

网友C:
I/O接口维修,内存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