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新手提问 请解答

楼主(2009-06-10):
三菱fx-50du-tk数据存储单元属于不属于触摸屏

楼主:
利用GT Desigenr2J进行编程,在选择GOT类型时怎么没有数据存储单元的型号

网友A:
使用FX-PCS-DU-WIN软件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A:
截图:
使用该软件对50DU编程!

楼主:
哪儿有该软件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三菱全部软件都可以去“下载专区”相应版块中查找并下载!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0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