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6-10):
三菱触摸屏A970送电后画面抖动甚至出现乱七八糟的条纹是怎么回事?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干扰,或者24V直流电源有问题

网友B:
F940GOT-LWD-C触摸板报个价

网友C:
三菱的同时触摸上面两个角 就可以回复初始界面了

网友D:
重新做一下屏的系统,重新下载程序试一下,我遇到过一次,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