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加MR-J2S伺服求助问题

楼主(2009-06-10):
本人刚接触伺服,想用FX1N与MR-J2S伺服控制2轴连动,问题是在回原点时我想用编码器零位信号,像1PG一样的用。不知有什么方法。还请各路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LZ去查一下FX1N的原点回归指令吧。记得1N的原点回归指令和1PG的原点回归动作是类似的,Z相信号接到指令指定的某一个X输入点上。

网友B:
fx1n控制两轴联动不行吧,好想是用pg20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