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请问有没有高手指导下,三菱PLC的FX2N系列的寿命是几年?

我们使用三菱的PLC有十几台这样的设备,2003年购进的,从去年开始,PLC接二连三的损坏,这已经是第四台了,故障大概相似,PLC故障指示灯闪烁,有时候能与计算机通讯(软件GX developer),用软件监控故障,错误混乱,什么指令错误,什么内存错误,什么电池错误都有(变来变去),有时候直接就直接无法与计算机通讯了。有时候,断电再开启能正常工作一个阶段,而不放在设备上运行,只通电,能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电控箱内温度大概是40-50度左右,PLC型号都为FX2N-128MT,外壳标记MADE IN JAPAN.

请问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的状况,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 下载积分:+5(sjm213) 对实际问题密切跟踪,为 ..

网友A:
    有可能电池没电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FX系列电池寿命为3-5年,估计是电池没有电所导致,换新电池试试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更换电池  试试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电池标称年限为5年,温度高的话,老化的会更快。LZ检查一下前面板上的电池灯吧,如果亮,就说明该换电池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我当然先测量电池啊。

    报警的时候,电池指示灯都没亮,但是内部电池的报警位却动作了。请大家仔细看看贴,如果是电池问题,怎么会一会指令错误,一会内存错误,还有电池报警,跟计算机通讯不会发生问题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我当然先测量电池啊。

    报警的时候,电池指示灯都没亮,但是内部电池的报警位却动作了。请大家仔细看看贴,如果是电池问题,怎么会一会指令错误,一会内存错误,还有电池报警,跟计算机通讯不会发生问题的。

    你所描叙的状况与电池没电了相似!
    不知道你是如何测量的?
    再者这么多年积尘也会不少吧!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描叙的状况与电池没电了相似!
    不知道你是如何测量的?
    再者这么多年积尘也会不少吧!

    如何测量?万用表如何?晕倒了,这也问?
    跟电池没电了相似?请你了解清楚再来发言吧,不相信你可以去掉电池,看看计算机是否能和PLC通讯,只要程序还在,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甚至和上位机都不会失去联系,和计算机通讯更没有问题,而且,报警不会一会这样,一会那样的,我这里使用的PLC有上百台,PLC电池电压低的情况见得太多了,只是PLC停止工作而已。再有,由于设备工作在洁净车间,内部有很严格的防尘标准,工作人员都穿洁净服,进入之前都要风淋,灰尘非常少,而且,PLC我们都打开过了,干净的像新的一样。

    还有,你看我开始发帖的时候说没说,在办公室能坚持正常运行很长时间,电池掉电是这样的么?

    我可以1000%的告诉您,不是电池问题,好吧,实在不相信,我换过电池了,不要纠缠在电池上了,如果电池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能做设备么?

    感谢您的关注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E:
    淡定淡定!

    作为在现场发现故障的见证人,楼主掌握的肯定是第一手资料,楼下大家也是根据您描述的现象来猜测和分析。

    如果楼主认为并非电池的原因,那么请再多举例说明。例如您以前出现故障的三台PLC是怎么修复的,直接换了新的?例如您在办公室接电运行了多长时间呢?您也说了,电池指示灯都没亮,但是内部电池的报警位却动作了,这说明什么?

网友A:
    早像这样说明不就简单了吗?直接说电池换过,故障依旧!
    如何测量?这也分在线和离线测量!作为依据,自然会有所差异!
    如果单独运行正常,那么可能性之一:来自现场的干扰。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淡定淡定!

    作为在现场发现故障的见证人,楼主掌握的肯定是第一手资料,楼下大家也是根据您描述的现象来猜测和分析。

    如果楼主认为并非电池的原因,那么请再多举例说明。例如您以前出现故障的三台PLC是怎么修复的,直接换了新的?例如您在办公室接电运行了多长时间呢?您也说了,电池指示灯都没亮,但是内部电池的报警位却动作了,这说明什么?

    其余三台怎么修复的?老实说,换新的了。。。。可要是后面还是坏(没换过的还有好多呢)老是这么换,换不起啊。

    还有一台能在设备上工作,时好时坏,出问题时关机,开启,重复几次有时候就能复位正常工作。

    昨天换下来一台,在办公室尝试,一开始也是有混乱的错误报警,下午能正常工作了,一直没有其他问题,昨天一直运行到现在,看起来工作个几天也没问题。

    电池指示灯没亮,内部报警位却动作了?我个人理解,CPU出错,或者是CPU外围某个元件时好时坏,但是这种原件应该有很长的寿命,在这半年时间里连续损坏,要么就是元件本身质量有问题,要么就是外部原因引起元件问题,外部原因无非就是两种考虑,一是温度,二是噪声干扰对元件软击穿。PLC外部温度不算高,手摸上去只是略微有点烫,大概40-50度之间,但是内部温度无法测量,估计不是很低,因为里面有几台的部分电解电容外皮有些破裂,我们尝试更换了电解电容,没有改善。

    内部电源我们也做了测量,在故障发生时,24V,5V,全都正常。

    如果是干扰问题,那么以前为什么工作了6年都正常呢?或者某个阶段,供电电网存在问题?会不会是PLC本身的质量问题呢?

    即使是电气高手,不在现场,分析问题可能也很困难。我是想是否有人经用FX系列PLC经历过同样的问题,大概的思路和方向给个指导。

    多谢各位。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E:
    1. 请问新更换在设备上运行时正常的吗?
    2. 设备上原来的PLC是同一批次生产的?莫非楼主中彩了?

    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望daizhi兄跟踪!

    建议楼主联系设备制造商和三菱售后到现场分析,并欢迎楼主将结果在该贴公布!

网友A:
干扰是诱因,老化是本质!
个人也曾经手二台FX2N的,二年后就不行了!环境要比LZ的恶劣的多。拿到办公室看起来很正常,在现场不正常。
001的质量比欧版是要差些!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诱因,老化是本质!
    个人也曾经手二台FX2N的,二年后就不行了!环境要比LZ的恶劣的多。拿到办公室看起来很正常,在现场不正常。
    001的质量比欧版是要差些!

    看來以後選型要擦亮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请问新更换在设备上运行时正常的吗?
    2. 设备上原来的PLC是同一批次生产的?莫非楼主中彩了?

    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望daizhi兄跟踪!

    换上去的PLC工作正常,设备上的PLC应该是同一批次,其序列号都是2Z82**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楼主:
    联系设备制造商不太可能了,制造商是日本人,早过了保修期,如果他派人来每日费用都按美元结算,折合人民币每天都要上千,还有签证等等问题。。。而一台FX2N才不过5000多块。当然了,如果为了以后完全解决问题也可以考虑,但是现在的情况,公司效益不好,花钱非常小心。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联系设备制造商不太可能了,制造商是日本人,早过了保修期,如果他派人来每日费用都按美元结算,折合人民币每天都要上千,还有签证等等问题。。。而一台FX2N才不过5000多块。当然了,如果为了以后完全解决问题也可以考虑,但是现在的情况,公司效益不好,花钱非常小心。

    那就只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让他来帮助解决!

    联系三菱代理总是容易实现的吧。

    我怀疑你向设备制造商反馈了,他也拿着问题去问日本三菱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大家,FX2N内部分三部分,电源,继电器板,主控板,其中主控板是否能单独购买?价格是否能比整机便宜点?

    谢谢楼上诸位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G:
    我来告诉你吧 ,振动影响,接触不良。或有灰尘进去。

    拆下来,用酒精擦干净,重新安装固定好,一切OK。最好把电池一起换了。

    如果OK 了 ,请联系我  13564404883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我们公司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弄好了 再也没出现过,如果你那这样也OK,那就能确定原因了。

楼主:
    回楼上。

    不存在灰尘问题,工作环境是无尘环境,洁净车间,操作工都穿的洁净服,戴口罩,进入车间之间都要进行风淋。实际上,打开PLC内部,也是非常干净的,几乎没什么灰。

    振动问题也不存在,因为设备本身震动就很小,手放在设备外壳上,都感觉不到震动。

    现在安装了线性滤波器,在PLC220V供电电源之前接入,具体效果要观察,时好时坏的一台PLC已经换到设备上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E:
    欢迎楼主继续公布当前的状况!
    出现您的这种状况真的不好解释。
    通过您描述的工作环境情况来看,我现场使用的PLC工作环境要恶劣的多,灰尘、震动兼而有之,却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H:
    三年差不多就是电池的问题啊
       一般别人一个PLC都要用10年,上次我看到一个工厂的PLC用了20年还没坏。恐怖。
         你可以现把程序考下来,在把电池换了,在把PLC格式化,在把程序在传进去,基本软件的问题不会发生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新手.提个意见,我认为保护接地没有接好吧..

    保护地接的很好,所有的应接地的器件都接了,日本人做设备很仔细,他的接地是一个铜条,上面一排螺孔,然后一排地线。打开电控柜就清楚的看到。

    整个车间的地线接的也很好,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不太敢马虎。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年差不多就是电池的问题啊
   一般别人一个PLC都要用10年,上次我看到一个工厂的PLC用了20年还没坏。恐怖。
     你可以现把程序考下来,在把电池换了,在把PLC格式化,在把程序在传进去,基本软件的问题不会发生了

换过电池,请仔细看帖。

网友J:
损坏这么多,要考滤PLC是不是返修品,
问问设备生产商吧,
返修品三菱是不质保的。

返修品有时会出现怪问题。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护地接的很好,所有的应接地的器件都接了,日本人做设备很仔细,他的接地是一个铜条,上面一排螺孔,然后一排地线。打开电控柜就清楚的看到。

    整个车间的地线接的也很好,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不太敢马虎。

    不要光看你控制柜的或者车间的,要看整个工厂的!也不知当初建厂所埋的地线烂完没有,是否补充了电解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回楼上。
    我也怀疑是质量问题,但是这些设备是在日本国内组装的,难道他们也能买到假货?如果是返修品,问题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问题一样呢?

    非常疑惑。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最新情况,加上线性滤波器后对PLC工作无改善,常出错的一台PLC还是常出错,不能正常工作。

    另外,发现,FX-EEPROM-8这个东西插在PLC上面的时候,PLC完全不能运行,反复开启都不行。拔掉以后,关电复位,PLC有时能开启并正常运行一个阶段,但是仍旧是常出错。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有点意思!
    这个FX-EEPROM-8是新的吗?能不能看到故障代码?如果可以,请将程序传上来看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今天在办公室试验(没有任何外部设备),PLC开始运行正常,几个小时候之后突然出错,错误有4个,分别是IO错误,硬件错误,链接错误,运算错误,图在附件,程序也在附件,可能大家都没碰到过,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吧。

    4台PLC都是这个症状。
    描述:PLC源程序
    附件: vfdys-8.rar (18 K) 下载次数:46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出错时候的截图

楼主:
    图没传上去,再传一次

    描述:出错时候的截图
    附件: 未命名.rar (34 K) 下载次数:18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还没回我的问题!另外,FX-EEPROM-8是不是每台都有?
    根据以上的情况,个人分系关键可能是6708的故障,与我的猜测有点吻合,FROM/TO对缓存是有损害的,这个是有次数限制,可从手册上查的到!

    依程序看,每个周期都写一次,估计也会死的快!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是每台都有,但是把这东西去掉,PLC仍旧出错,这东西只是个程序备份,可有可无的。假如不使用这个东西,他就会读内部RAM,仍旧对内部缓存有损害?

    FROM/TO指令对缓存有害么?有次数限制?你说的手册是编程手册还是操作手册?我手头上有FX2N写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个论断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恩,找到了EEPROM的读写寿命是10000次,但是这个东西拿掉以后,就是直接读写内部RAM的数据区了。
    内部RAM 应该没有寿命限制吧,但是仍旧出错啊。

    而我理解,FROM/TO指令和读写RAM应该有所不同,如果这也算读写的话,那么每秒都读写数据的程序是非常多的(在我们的车间也不在少数),都以寿命10000次计算,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比如说监控某一段炉子的温度,一直在读模拟口的温度数据,然后程序处理,存到某一个数据区(D),这不是一次写数据么?如果以这个计算,没有多久10000次就到了。

    我理解这个10000次,是指你把计算机内的程序下载到EEPROM的整个过程算1次,这个过程和读写数据区应该有所不同吧?

    FROM/TO指令有什么特殊之处么?和MOV这类指令有所差别?还请楼上的解惑。

    这是一个很有用也很意外的思路,我也非常奇怪,现在的现象,几乎所有损坏的PLC,都有指令错误这个东西,都指向FROM/TO这一条,指令出错时,程序就会扫描时间过长(超过200ms),如果是这个问题,那么意味着我们现有的PLC寿命都快到了。。。。需要大批的修改程序,需要尽快确认。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是每台都有,但是把这东西去掉,PLC仍旧出错”
      这时故障已发生,需清除。
“这东西只是个程序备份,可有可无的”
    多加一个就多一个的成本!不会像你想的那简单。出故障后,将FX-EEPROM去掉,将程序灌进PLC,这时估计会正常,你可试试,并告知结果。
   个人建议,买二个新的FX-EEPROM,换上并装上程序,试试!也许有好运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楼主的整个PLC配置情况是什么样的?能否给出详细的清单?PLC的通讯设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K:
    问一下楼主 你的K2扩展, 就是第三个扩展模块是1PG吗
    出错的时候 M554 M564 动作了吗?
    建议出错时检查下那个模块的电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是不是搞电子这一行的?
    先好好检查一下程序,有些参数对系统是有影响的,从这些情况来看,问题很有可能跟模块有关。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朗工自动化,承接自动化改造工程:PLC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气动、步进、节能灯设备、机械手、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变频器、人机界面,欢迎洽谈,

网友M:
    这贴子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N:
    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台都有,但是把这东西去掉,PLC仍旧出错”
          这时故障已发生,需清除。
    “这东西只是个程序备份,可有可无的”
        多加一个就多一个的成本!不会像你想的那简单。出故障后,将FX-EEPROM去掉,将程序灌进PLC,这时估计会正常,你可试试,并告知结果。
       个人建议,买二个新的FX-EEPROM,换上并装上程序,试试!也许有好运

    清除程序早已经尝试过,在出错的当时能复位故障,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仍旧出错。

    FX-EEPROM作用确实只是个程序备份,这东西存在时,PLC运行首先读这个东西内部的程序,它的好处是如果PLC电池电压不足,它的内部程序不会丢失,它从PLC上取下,也不会丢失程序。

    早在怀疑FX-EEPROM的去年,我们就买过一个新的安装在上面,但是故障依旧,最后迫使我们更换了PLC。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楼主 你的K2扩展, 就是第三个扩展模块是1PG吗
    出错的时候 M554 M564 动作了吗?
    建议出错时检查下那个模块的电压

    是的,扩展模块都是1PG,总共3块,假如是这3块存在问题,那么更换PLC是无济于事的,为什么更换PLC后正常了呢?

    通讯问题,参数设置问题应该都不存在,我们仔细检查过通讯设置和参数。如果这两项设置有错误,那么在PLC首次运行时,就会发生报警,而不是时好时坏,而且发生故障时,报警是不一定的,有时候只有指令错误,报警是误报的,我还是怀疑硬件上的损坏。主要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正常工作几年后的PLC硬件连续损坏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O:
    屏住呼吸,一下看到第5页,没有了.真的想继续看下去!
    我的强力建议是楼主是否优化一下程序,有时会达到想不到的效果.上面一般常识大家都想到了.楼主可以肯定也尝试过的.
    本人从业数年,坚信PLC可靠性是比较高的!(指性能方面).请楼主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至今想不通的问题,站上尔而也有几贴).
    继续关注此贴.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没戏了!
    用新的PLC的主板换上能正常的话,那只能优化程序了!
    其它二块板也可单独换上,作个排查。

网友P:
    以我的经验,FX2N原装新货,在环境不是太恶劣的情况下,可正常工作三年
    换了电池后还能用三年,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还能用三年!
    楼主出现了批量故障,应该是相同或者相近原因造成的
    请注意以下情况:
    1,周围是否有什么设备,可能产生较强干扰的
    2,灰尘是不是很多?
    3,电压是否不稳定?
    4,PLC是否连接了不稳定的设备?比如某些触摸屏,电脑之类的
    5,PLC上是否使用了某些不稳定的附件,比如国产的FX2N-485-BD,FX2N-232-BD,FX2N-422-BD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排除法:

    1,先去掉灰尘,可以拆开酒精洗洗,换个新电池,看会不会还有故障,未解决跳下一步
    2,看看是不是连接了上面4,5项所说的东西,如果有,拆掉试试,未解决跳下一步
    3,申请一个新的PLC,换上去,最好两台设备相近,一新一旧,观察一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我的经验,FX2N原装新货,在环境不是太恶劣的情况下,可正常工作三年
    换了电池后还能用三年,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还能用三年!
    楼主出现了批量故障,应该是相同或者相近原因造成的
    请注意以下情况:
    1,周围是否有什么设备,可能产生较强干扰的

    2-5条都尝试过了,现在来说说第一条,我们的这种设备是印刷设备,在玻璃上印刷线路,为了防止静电的产生,在设备的入口和出口都有一个高压静电中和器,用来中和静电,这种装置由高压发生器引出线头,在末端有一个装置,是大约0.5m的长条形塑料条,高压接到一根根针上,针尖间距5cm左右,其原理是,高压发生后击穿空气,电离出正负粒子,上面接上压空,把电离出来的粒子吹出来,中和静电。

    高压电离一般伴随着高频产生,这个原因也列入考虑,但是这个装置是跟设备一体的,如果有隐患,设备制造的厂家应该有所觉察。实在是病急乱投医,现在关闭了这两个装置,已经损坏的PLC就更换,后续实在是不能再损坏了,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快要扛不住了。(压力很大,领导要发飙了)

网友K:
光看楼主上传的图片看象是第三个扩展模块和PLC通讯异常造成的,
可是不应该有4台设备都出现这一样的故障,
还是建议楼主分析一下有故障的设备和正常设备有什么区别,有故障的设备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还有就是把故障时的出错代码,多保存几个, 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再就是联系下供因商,设备的制造商,不能立刻解决问题也能缓解下压力

网友O:
看了上面的故障现象,我认为只能寻找三菱公司技术人员,拿过去请他们分析(排查)故障的板子.问题是否出在那里了.再回来诊断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Q:
PLC出现的故障多,有时候不能用理论指导,我上次就发现一个PLC(PLC是FX2N-64MR)显示程序灯报警,大家都认为程序丢失了,查到最后是输入接地,普通输入接地,只能是短路的输入点亮,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试了几个好的PLC,也是短路的点亮,没造成什么故障,发生故障的PLC输入点接地就出现上面的报警,你经验看来很少,FX系列都搞不定,还能搞什么,不要对大家发牢骚,大家给你理论,你去理解,天赋不高,理解就差了,哈哈。

网友O:
         这几天,没有人回答.看来楼主只能按上面说的一一排查了.几年以前我搞过三菱A3A 系列(旧设备十几台),有点忘了,模糊记得应该在写程序时把开关切到STOP 位置.(上次我回答还是可以按提示写入的.另一种方法.)再写入程序,(必须先编译按F4).没有注意(碰到)楼主说的一些问题,如果可能是,那你可以一一实验,我想干这行就是解决问题的,站上又有许多同事帮助,问题一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R:
在设备运行久了,有的传感谢器输入到PLC的信号是有问题的,(如温度,压力)
所导致PLC出现程序错误,乱码的情况也是有的,
可以查一下外部输入信号是不是有不正常的信号输入

这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Q:
PLC出现的故障多,有时候不能用理论指导,我上次就发现一个PLC(PLC是FX2N-64MR)显示程序灯报警,大家都认为程序丢失了,查到最后是输入接地,普通输入接地,只能是短路的输入点亮,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试了几个好的PLC,也是短路的点亮,没造成什么故障,发生故障的PLC输入点接地就出现上面的报警,你经验看来很少,FX系列都搞不定,还能搞什么,不要对大家发牢骚,大家给你理论,你去理解,天赋不高,理解就差了,哈哈。

看来这位高手经验多呀,请问一下,我曾经也遇到一台FX2N-64MR的,也是出现程序灯报警现象,输出全部关断了,我把电源断掉又重新上电,故障消除,运行正常,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