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转化为Q系列

楼主(2009-06-10):
因为A系列的停产,请问三菱PLC A系列的改用Q系列的代替,需要做哪些工作?

网友A:
简单点说(向LZ学习):旧的换下来,新的装上去!

网友B:
1,把A程序上载到电脑
2,将A拆除
3,将Q装上
4,将上载的程序下载到Q

楼主:
哈,谢两位,能不能说的再专业些呢?

网友A:
你不把问题描叙清楚,后面怎么专业?
依据LZ的问题范畴,涉及上十本资料!开个课堂可讲一年半载的!

网友C:
A和Q的指令有區別的,程序需要轉換後才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