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步进编程

楼主(2009-06-10):
在三菱软件中怎样用步进指令编程及步进表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A:
用SET SXX和STL SXX配合使用。如图:
建议用SFC编程(左边用流程图,右边插入每一步序的梯形图):

网友B:
我在学习时试过,但在工作中没用过,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还是用语句表来编写方便。

网友D:
这么简单,洒家的步进编程用指令写进去,写完了再转换,比编辑的还快

网友E:
请连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033.html

网友F:
建议用SFC编程,准确速度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