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请问大侠们,有谁知道三菱PLC脉冲暂停用什么指令,(按停止脉冲暂停,按开始脉冲接着把未发完的脉冲继续发完)。这个怎么做啊?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指令吧,
用D8140~D8143(Y0 / Y1输出脉冲数)通过计算不就可以了

楼主:
步进电机在运行中要突然停住,然后按开始,接着没发完的脉冲继续动作。请问怎么做。

网友B:
脉冲控制方案

脉冲数:Y 表示控制器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圈(不考虑倍频,代表编码器的线数)

如果上位机给出的脉冲频率是X,则相当于F(频率指令)

F=N*P(1-S)/120=X*60*P(1-S)/(Y*120)=X*P(1-S)/(Y*2)

P:马达级数 S:电机滑差率(同步转速/电机标称额定转速)

X:脉冲指令频率

(1-s)可以标称为1,尤其对于同步马达,S可以认为不存在

根据ENCODER线数及安装位置不同,引起的速比而定

即:电机转动一圈,PG卡能接收多少脉冲,另,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调整每个脉冲信号对应的转速

例:50HZ=X*4/(1024*2)

X=50*1024*2/4=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