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422的通讯模块读CPU中的值

楼主(2009-06-10):
一个需要改造的项目 PLC的CPU很老 很难找的到其编程线,但是系统有一个422的通讯模块 想法是通过422转换成232的串口来执行和CPU的通讯。今天买了422转换成232串口的转化器,但是一直不成功,请大家给个建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模块呢?

网友B:
关键看PLC里面的参数是怎么设的,三菱的PLC串口一般都有两套协议,一套是编程、与计算机通信用的。另外一套是无协议通信方式,主要用于和其他的仪表通信。两者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C(2009-07-12):
采用转接板后,应该可以通讯的啊。。楼主仔细查查通讯协议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