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向高手请教TP270屏上程序的上载问题:
现在我公司使用的触摸屏是 PANEL TP270  TOUCH -10 CSTN
订货号为:6AV6     545-0CC10-0AX0

先说明一下,TP270的数据线是自制的,两头都是RS232母口,具体接线方式为2——3,3——2,4——6,5——5,6——4,7——8,8——7。不知道这种接法的自制电缆线是否可以用于程序的上载。

其次,在开始上载时,将Protool CS程序打开,将S7 transfer里选择传输的口为Ethernet以后,如何设置控制面板里的IP地址,是否为PC和TP270上都要设定,

等待高手的回应!!!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1.该线缆即为西门子适配器的232延长线缆,可用于程序的上载和下载;
2.PC和TP270都要设置,只要设置为同一网段能够PING同就行。

3.不知道你的HMI支持上载否?若该HMI下载程序时未建立PDZ文件,则无法通过Protool软件回传到电脑,只可以用Prosave软件作备份。

参考以下附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但没有采用程序上载的方法进行。采用了程序下载菜单中的备份功能和程序恢复功能,通过这两个功能将一块好屏上的程序备份先上载到计算机,然后将上载到计算机中的程序备件恢复到无程序的TP270屏上,这样就将程序恢复到原来可用的状况了。只是上传的速度太慢了,等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恢复也等了一个半小时,慢得差点让人等不住。

网友A:
是的,用232口做程序备份是慢的让人抓狂。
所以有条件时尝试其他办法的备份吧,例如您提到的Ethernet。

网友B(2009-09-10):
说的都很对.具说USB传送比较快,硬软件怎么设置?请各述己见

楼主(2010-09-14):
现在用上MP277,用网线下载程序好快啊,5分钟就把程序下载完了。真的是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