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输出怎么写入

楼主(2009-06-10):
请 问高手双线圈的输出怎么写

网友A:
咱也不懂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LZ为什么要双线圈输出呢?一般编程的时候是要避免双线圈的啊

网友B:
LZ是什么牌子?

网友B:
有些PLC支持双线圈,比如三菱,欧姆龙出现双线圈时会出现警告,但不影响工作。

网友D:
好象只听说 步进程序 可以这么写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E:
三菱的可以,见过

网友F:
没这样用过,有的PLC可以双线圈输出,但有必要吗?

楼主:
三菱的PLC 用步进编写的 程序下到PLC中 出现的错误报警

网友G:
一般双线圈不会导致PLC出错报警,您可以通过在线诊断检查PLC错误报警的原因,或检查程序中是否有其他错误。

网友H:
比如你需要在两种情况下都让Y0输出

那可以编好程序后,把两种条件合到一起,再输出Y0

网友I:
你很有挑战精神哦!!

网友J:
跟正常输入一样的,不过重复输出同一线圈而已.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你可以用两个M不就OK了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有这样的情况需要双线圈输出:一台电机正反转控制,但要求电机运转的时候有指示灯,这是可以正反转的控制按钮的两个输入点OR后再OUT一个Y点(指示灯)就可以 避免双线圈输出的情况。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双线圈输出  用SET  和  RST

    还有一种比较难的就是用OUT 来写     程序中可以有多个OUT M100

    举个例子:

    X0----------------------------------------( M100 )                 多线圈输出    M100 前面条件成立后  它下面的M100 (F5)就是ON的
    ON                                                      OFF

    M100-----------------------------------( Y0 )
    OFF                                                     ON

    X2----------------------------------------M100                   这边X2不ON 的话     下面M100(F5 )是不会ON 的
    OFF                                                  OFF

    M100------------------------------------( Y1 )
    OFF                                                    OFF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N:
    双线圈尽量避免编程,如果的确要用到双线圈就是以后面Y输出有效。
    ★向高手学习☆

网友O:
    有兩種方法:1.使用set 和rst.   2.使用步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