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兄弟笔记本,安装任何一种三菱软件均显示

    ISSET_SE导致访问侵犯在IMSCUI.DLL地址 0x3c45039c上

    而不能安装,而安装其他SIEMENS ,OMRON 软件没问题

    版主及各位师傅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急

网友A:
看一下右下角的工具栏里有没有启动的其他应用软件,特别是siemens,omron的应用软件,必须在关闭状态。

楼主:
没有,本本打开之后再次安装也不行

网友B:
考虑是不是软件的冲突

网友C:
查找到IMSCUI.DLL文件所在的位置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IME12\IMESC

发现与微软office的微软智能拼音输入法有关
将IMSCUI.DLL文件剪切走放在别处即可顺利安装,完毕后再把IMSCUI.DLL文件放回原处即可

其原因是你的系统中微软office的微软智能拼音输入法是默认输入法(开机时默认此输入法)

最简单的解决发法是:把语言栏中的“设置”项中,将此微软智能拼音输入法
删除,然后注销或重起,继续安装软件完成后,再把输入法添加回来即可。

以上网上搜的!
  • 下载积分:+3(djx1968)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安装方法不对啦!!百度一下具体步骤班

网友E:
    不会吧?重装系统了,把三菱软件是8.0以上装C盘

网友F:
    要装到C盘里的,我也刚发现

楼主:
    太感谢四楼了,非常感谢,辛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