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7.3如何用助记符来编写程序。

楼主(2009-06-10):
请教高手:CX-programmer7.3如何用助记符来编写程序。我使用梯形图可以,但不会用助记符来编写,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9-09-05):
用CX-programmer7.3编好后 转化到代码

网友B:
用程序记忆编辑器:

网友C(2009-12-30):
梯形图都会了,助记符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D: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E(2010-08-05):
我也正找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