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机三菱PLC控制

楼主(2009-06-10):
1.图中为什么有的地方用FX1N ,有的用 FX2N,具体对各个硬件是怎么适用的呢~~
2.具体这个图是怎么进行PLC控制的呢~从Q到FX再到各硬件通过CC-LINK是 具体怎么 进行控制的~
谢谢回复~~~

网友A:
1、FX1N主要用于定位,因为1N的脉冲输出是100KHz,高于2N的20KHz,而且有许多2N不支持的专用定位指令。2N主要用于计算和收集数据,因为2N有浮点数指令,而且控制规模比1N大一倍。
2、FX系列有CC-Link模块(FX2N-64CCL),将FX设为远程设备站,可以与Q交换数据,单个从站模块最大容量为32字(16入、16出)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楼主:
能结合图具体的说下嘛 嘿嘿~
比如就是 结合各个硬件如伺服、变频器什么的。就是为什么图中的主轴伺服控制用1N 而辅机电磁阀用2N 哈~
还有就是第2个问题也能详细的再阐释下么 嘿~ 我是初学者 ~ 对一些还不是太了解~~
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主轴应为是伺服定位,所以用1N的话比较方便。电磁阀只是一些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所以1N/2N应该无所谓。用2N有可能是考虑到控制点数的问题。
CC-Link的是一种现场总线,主站是Q-PLC,从站是FX,设定好参数后就可以实现自动将从站中的数据刷新到主站的功能

网友B:
哥们,我也是搞成型机的
用一个Q系列+一个运动CPU就可以了,怎么还这样控制啊,感觉有点多余了吧。
我也是才接触三菱没多长时间,有空交流下,我是在轮胎厂的,我们这里全是Q系列的。
QQ:277986321 成型机

小侯

网友C:
既然已经用Q当主站了
不如用CC-LINK来控制马达
像三菱的E500有CC-LINK模块
要不用Q173CPU也可以控制到三十几轴
一些电磁阀也能用Q来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