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F740-45K的变频器。前二天显示CO2怛速过电流跳闸。这二天又是CU2过电压跳闸。检查风机电机没问题。没有机械问题。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过电压的时候是不是在减速?负载计算过么?有没有负载突变?

楼主:
是在正常运行时突然跳闸显示OC2.OU2的。负载也没有突然加大。是恒负载的空调风机。用了三年了。

网友B:
请考虑变频器本身问题。我厂使用F500变频器带动风机,从使用第三年开始也出现这种情况,起初以为是负载问题,后来在更换变频器后就好了。你可以把变频器负载去除再开机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可以肯定是变频器问题了。把变频器出厂化起不了用。

网友C:
负载去除再开机试

楼主:
换了一台电机也是如此。怀疑还是变频器故障.但不知此类故障是变频器那里出问题了.自已能解决么?

网友B:
多数是光耦和电容不好,不过查起很烦。

网友D:
买一台新的吧,我修了一台花了大约买新品的2/3,不划算还没有保障

网友E:
如果是新的,说明变频功率选小了;如果是旧的,变频器有故障
有大故障是要送修的这里不多说,但有50%机会是小故障,我来说一下:

这种故障的特点如下:
1)偶尔报警,可能五分钟报,可能一小时报,但绝不是一通就报
2)机械,电机无问题
3)监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点大

我曾经两次用同一个办法解决过,有时客户离工程质保期就只有一个月了,换新的大家都亏
方法如下:

1,记好参数,抄在纸上
2,参数清除,报警清除,断电
3,变频器外壳打开,里面CPU板和电源板之间的插头全拨掉,能拨的都拨了
4,等一会,等里面所有电容放电完毕
5,把变频器安装好,说一声:太上老君显灵!
重新设置好参数,通电,正常了~
为了保险,再把电子过流保护向上调一点点~
这是真事呵

楼主:
这也是一个可以一试的办法。如果能成的话确实还是个经验。

网友F:
太上老君显灵!

网友G:
太上老君如果真的会显灵!那事情就容易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