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

楼主(2009-06-10):
假设机械齿轮是1/20+ 20/50 我要2000脉冲(50齿)转一圈(,编码器是17位的 请问该怎么算 MR-J2S伺服,
还有怎么知道电机编码器的分辩率是多少

网友A:
电机编码器的分辩率查样本
电子齿轮分子/电子齿轮分母=脉冲当量X 电机编码器的分辩率/ 丝杠导程X机械减速比
以上是直线运动
旋转的算法不同
电子齿轮分子/电子齿轮分母=脉冲当量X 电机编码器的分辩率/ 360度X机械减速比
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
设计程序的时候也不一定全部按照他们手册上面说的,首先你要弄清楚你用的伺服马达旋转一圈编码器产生多少个脉冲,你用的丝杆旋转一圈前进的距离是多少(也就是丝距),用前者比上后者就是脉冲当量,那么工作台前进的距离就等于伺服放大器发给伺服马达的脉冲数乘以脉冲当量,伺服放大器发出等待脉冲数等于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数乘以电子齿轮.记住下面的公式也可以:
工作台前进距离=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数X电子齿轮比X脉冲当量
本人在设计程序时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的,运行的状况很好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还没完全懂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2楼说的脉冲当量应该反了吧 应该是后者比上前者吧 即一个脉冲多少距离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2010-11-17):
恩,是除以脉冲数。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