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ag如何修改与查看?

楼主(2009-06-10):
我手头有份ProFace G2500S工程文件,里面的一些电机的状态是用自己做的几个画面做成的动态L-Tag,但我在画面上根本找不到这个部件,放到触摸屏上连上PLC后就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啊?怎才能在画面上找到那些对应的L-Tag呢?
还有很多M-Tag的在画面上只是显示一个黑色的方框,一大堆,没办法看到实际的画面效果,要看真正的画面都是需要传到触摸屏上连上PLC后才行,特别是那些标签多的时候一个叠一个跟本都不知到怎样修改好,这方面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这个L-TAG 和M-TAG 都没办法直接修改,
L-TAG 的画面是取以BASE SCREEN, IMAGE SCREEN, 或是IMAGE SCREEN(CF卡)
M-TAG的画面就是MARK SCREEN。
所以就要到相对的SCREEN修改。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今天已经弄清楚了,只是我们以前那工程把画面搞得太复杂了,让我看花了眼。

网友B(2009-08-02):
用GP300的那个软体,能把不想要的暂时放一边去,需要是再拖回来,很方便的

网友C:
L TAG一般都是调用base 的一个画面,触发条件成立时就显示那个base screem , 那个十字小圆圈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