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四台电动机控制的皮带输送机的控制

(1)起动控制要求

为了避免在上级皮带上造成物料堆积,起动时要求四台电动机按M4→M3→M2→M1的顺序,间隔5s顺序起动。

(2)停车控制要求

为了不使皮带上残留物料,停车时要求四台电动机按M1→M2→M3→M4的次序,间隔5s顺序停车。

(3)故障停车控制要求

    当某条皮带机发生故障时,该皮带机立即停止,而其后的皮带机则待料运完后才停止。例如:M2出故障,M1和M2立即停止,经过5s延时后,M3停,再经5s后M4停。

(4)设置故障调试开关

为了系统进行检修或出现故障时进行调试恢复时使用,就应该将控制方式设置成为自动控制和人工控制。用人工控制进行故障调试

(5)满仓时自动按正常停车顺序延时停车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小妹刚学接触这个PLC,确实很多都不知道
请大家带我一起学好PLC

楼主:
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帮帮忙了,有急用,我自己编的功能不完善

网友A:
1. 把你已经完成的程序上传,并进行注释。
2. IO点的完整分配。
3. 最好有简单的布局图。
4. 这个程序不算复杂,仔细修改应该能搞定。

网友B:
我做了一个你看看。我没有调试。
描述:皮带输送机的PLC控制
附件: 4个电机顺序动作.rar (4 K) 下载次数:276
描述:人机界面模拟
附件: 四电机人机模拟.rar (2 K) 下载次数:202

楼主:
这是我编的,编译后有8个警告多重输出,麻烦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谢谢
附件: XIAO.rar (2 K) 下载次数:101

楼主:
忘了把I/O分配表拿出来了,现在补上
附件: 皮带输送机输入输出分配表.rar (3 K) 下载次数:138

网友A:
没有仔细看,但您的程序中错误很多~
包括控制思路,和程序编制手法。
关于双线圈,请上网搜索说明。程序中不怕有双线圈报警,但绝对不能这样同时输出两个输出点,否则在前面的线圈状态永远无法实现(除了跟下面的线圈逻辑结果一致时)。

不知道您是否看得懂三菱的程序,该附件中有一个顺序启动顺序停止的样例(在最后)。希望您修改程序后再上传!

网友A:
帮您编写了一段,没有调试,功能可能也不完善,您看着修改修改吧!

可以用的话回来说声!

网友B:
你的我试了,停机时四个电机一起停了,故障时也是一起停的。
  • 下载积分:+5(sjm213) TKS

楼主:
    谢谢,你们人真好

网友A:
    修改一下!
    前段时间发的是存在错误,呵呵。

网友C(2010-05-12):
皮带输送机的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