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故障

楼主(2009-06-10):
现有一塑包机热风箱,温度控制有一温控表和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组成,前些时候有些加热管坏了,额定电压是380V,没有合适的,就使用一些220V,直不过接法与380V不同,一直使用正常,最近不知怎麽回事固态继电器老是烧坏,中间相坏的次数多些,使用时测量电流,三相比较平衡,那位老师帮忙看看究竟怎麽回事?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安数太小了,看一下加热管是多少瓦,配一下安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发热管的功率不一样,肯定会出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C:
可能是那一相加热热膨胀了跟地短路。

网友D:
建議換回原來的加熱管或者是將電壓380換成220

网友E:
期待结果,楼主一定要得到合理的原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现在市场上380V固态哦,,

网友G:
三组380V的发热管接在三相电上一般是采用三角型接法,而改回220V的发热管的时候是Y型接法,相当于两条220V的发热管窜连接在380V上,但此时的功率会比原来稍小一些,但如果在它们的中性点加接一条零线,就变成了三条发热管接在220V上,此时你要考虑相同的功率,不同的额定工作电压,电流也不一样,220V的会大些,你可以参考一楼的意见。

楼主:
我用的固态继电器是200A,而加热管平常三相电流是100A,固态继电器坏掉后的症状是象接触器的触头打毛了接触不好一样,输出电压不稳定,一会200左右一会380左右。

网友G:
你最好确定一下是否是过流损坏的,如果不是请着重检查驱动。

网友H:
一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I:
环境温度升高时要加强固态继电器冷却效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固态继电器是200A,而加热管平常三相电流是100A,固态继电器坏掉后的症状是象接触器的触头打毛了接触不好一样,输出电压不稳定,一会200左右一会380左右。

看来应该重点检查驱动。

网友E:
重点检查动态静态,等所有情况下的电流电压,只要保证这些就全部OK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呵呵 学无止境

网友K: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网友L:
电流小了

楼主:
最近我把电器柜的门敞开,中间的固态继电器又加了个风扇,使用一直还可以,没发生故障。

网友M:
看看是不是电缆线过流烧坏了,把固态继电器到加热管的电缆线换了。

网友N:
电热管接线端看看有没有异常,由于高温很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