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的编程软件能不能再线修改程序

楼主(2009-06-11):
GX的编程软件能不能再线修改程序.

网友A:
当然可以。
F2为“Write Mode”可进行修改程序,修改完成后一般用Shift+F4键就可以在线写入。
当然也可以在【Tools】----【Option】中选择转换后的动作,设置为转换后写入PLC。

网友B:
還可以監控+修改,看來樓主要多看看手冊

网友C:
顶一楼
二楼的版主好强。用的是英文软件

网友D:
我中文的还搞不好光生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