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09-06-11):
比如说在QD75软体的基本参数里单位为mm,而在人机上马达跑的位置单位为mm,这两者有何关系?
         曾看到一台设备设定的QD 75M基本参数为:      UNIT:mm
                                                                            Pulse per rotation:131072pls
                                                                            Travel per rotation:20000.0um
                                                            单位比例 Unit magnification:1:1times
从程式了监控可以看出脉冲与单位mm的比例为10000:1    但是如以上的设定是10000:1吗?
请问各位大侠:如位置要跑到(人机上的值)60.00mm,而PLC程式要写入QD的buffer momery的值为多少了?要怎么换算?

以上,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设置脉冲也可以在屏幕上定义为毫米啊 1000脉冲转一圈一圈进行10MM你就知道脉冲和毫米的关系了,不过一样都以微米为单位或者丝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