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请问三菱Q系列直接用USB连接USB需要驱动吗?驱动那里有?

网友A:
软件里面有!

楼主:
谢谢两位仁兄、!我试试。

网友B:
软件装好运行后 , 在C盘找到USB驱动软件 装一下就好

网友C:
用USB缆连上PLC和电脑,电脑会提示你发现新硬件,选择驱程在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它会自动安装的。

网友D:
需要的 到网上下载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