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定位指令

楼主(2009-06-11):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定位指令的条件是接通的,但是电机没有任何动作.
具体的程序见附件,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事情了没有?

楼主:
补充一下:M502接通了之后,按X17接通,结果M525接通,出现了Y1,Y7为OFF的情况,而且电机根本就没有转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高手解决。

网友A:
使用这个命令前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如基底速度等,看有没有设置,将这些参数改改试试。
看看M8148是否为ON。
试试将此段程序写到单独的一段STL程序内。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B:
有没有给定方向和位移量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C:
那个表示位移量的寄存器调试的时候要先给一个初始值,我都遇到过一次没给位移量赋值,调试一个多小时才发现问题,愿兄台别再走我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