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液系统怎样采集称重控制器的重量(附加液装置程序)

楼主(2009-06-11):
本公司的一加液系统,采用托利多的单点式称重传感器MT1041-30,称重仪表为T600,称重仪表与FX2n通过RS232BD进行通讯,称重仪表显示的重量一般为0.3000---0.8000Kg左右,程序中D100为采集的重量数据,运行时D100的数据为称重仪表小数点后的四位数,如称重仪表显示为0.4567,则D100的数据为4567,请教怎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从PLC读出的程序中好像没有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程序?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请懂的高手帮忙,谢。。。。。。
小侯

网友A:
我看了一下程序
并没有看到fx2n的rs指令
所以并不清楚昰怎样怎样从rs-232将数据抓入
这方面牵扯到通讯格式及指令的下达
不过抓入后应该用一般运算就能达到你要的成果
谨昰加减乘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