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 2N的比较指令写的红绿灯程序
desano

楼主(2009-06-11):
求助FX2N PLC的比较指令写的红绿灯程序,用的是gx developer的编程软件。把具体的内部程序写下,有截图也可以的,谢谢了。
小侯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谓的比较指令是哪种所以我用上面的
LD< LD>
来制作
如图
m10
一绿
二红
m11
一黄
二红
m12
一红
二绿
m13
一红
二黄
m0
复归
d0
一绿二红时间
d1-d0=
一黄二红时间
d2-d1=
一红
二绿时间
d3- d2=
一红
二黄时间
你用
m10~m13
来驱动灯号即可

楼主:
我找不到gx developer的比较指令,谢谢你的指导,我模拟一下看看。
desano

楼主:
我回去模拟一下,不能比较。你能把具体帮我写完,谢谢了。
求助FX 2N的比较指令写的红绿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