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一个Q02UCPU通讯问题 棘手

楼主(2009-06-11):
COM口的确定方法应该没问题 之前已近在很多设备上成功通讯 求助!!
触摸屏是proface的 可以通讯 可不可以通过触摸屏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A:
这个架构,唯一的突破口就在看似无用的QJ71C24上!
RS232不要用USB转,直接用232的线试。
直接用232的线??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型号阿?
小侯

网友B:
你USB无法使用的话
或许是驱动的问题
可以到硬件管理员来将驱动解除掉重新安装看看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QO2H-A CPU可以运转,但通讯不上,更换一CPU后正常,有可能是你的CPU有问题了。C24带着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