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纶的触摸屏突然不能显示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11):
请问维纶MT510的触摸屏突然输入的数据不能显示了是什么原因,这个数据是数值输入,从触摸屏里输入到plc,同时本身也显示在触摸屏里,现在无论你输入多少都显示为零,同时数据好像也没有真正输入到plc里,而别的数值输入跟显示都正常!请问这个会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是触摸屏本身的硬件故障吗?维纶的触摸屏容易出现故障吗? 应该不会是通信方面的故障吧因为com灯都亮灭正常!请有维纶使用经历的人士都发表发表一下感受,探讨一下维纶的使用方面的心得, 更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请监控PLC程序中是否有条件将该地址数据清零。

网友B:
除非plc内部是零

网友C:
是否plc数据一直保持为0

网友D:
程序可能有问题,写入数值必须先触发系统LB地址,方可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