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台达PLC的编程电缆可不可以通用

楼主(2009-06-11):
请问哪位知不知道三菱PLC和台达PLC的编程电缆可不可以通用啊?谢谢了!

网友A:
最好不要实验,台达的编程口是232的,三菱的FX2N系列的是422的,而且线的针脚接法也不一样。

网友B:
绝对不行!

网友C:
你好象在问公鸡能下蛋吗?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D:
不行啊啊啊啊

网友D:
我都是自己做的两根编程线

网友E:
不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