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求教各位先進 SHARP JW22MA PLC 可與何種人機連結
最好是實務上已用過的  因為 本人已測過 多數廠商提供的資料  皆失敗
PLC 本體雖以老舊 但確定通訊正常 無誤 因為現正連接 SHARP Z30 人機 只是背光燈 已故障 通訊正常
但此一機種已無法購得  望各位先進 指教

楼主:
求教各位先进 SHARP JW22MA PLC 可与何种人机连结
最好是实务上已用过的  因为 本人已测过 多数厂商提供的数据  皆失败
PLC 本体虽以老旧 但确定通讯正常 无误 因为现正连接 SHARP Z30 人机 只是背光灯 已故障 通讯正常
但此一机种已无法购得  望各位先进 指教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富士电机的UG30系列的POD或者是Proface的触摸屏。

如果你想选用富士的POD,那么可以联系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021-62521122 他们会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以上

楼主:
楼上先进
Proface 我已测过 2500 及3000 皆无法通讯 (也许您有其它方式)
因我是在台湾  所以可能无法向你采购
是否可不吝提供 接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先进
Proface 我已测过 2500 及3000 皆无法通讯 (也许您有其它方式)
因我是在台湾  所以可能无法向你采购
是否可不吝提供 接线图

臺灣的話更OK了,直接找慶同貿易就可以了,他們的總公司在臺北。

電話:00886-2-2558-2121
傳真:00886-2-2559-8666

以上

楼主:
感谢
现已与庆同贸易联络上   测试结果容后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