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排列問題

楼主(2009-06-12):
現有一列數:1,2,3,4,5.........100按順序排成一行。
1,把第1,3,5,7,9......等奇數位數字刪除,剩下的數再排成一行。
2,重複第一步。
3,至到最後剩下一個數為止。怎樣用程序實現這個算法?

楼主:
怎麼沒有一個人能給我一個思路?

网友A:
奇数的二进制最后一位为1
偶数为0

网友B:
你不是在使用变址吗?你的循环增量设定为2不就是成偶数跳跃了?
然后就是MOV的事情了。
下载积分:+1(向高手請教)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指點 ..

网友C:
逻辑与,逻辑或 外加位移动,想想总有办法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描述:程序圖
引用 网友A:
奇数的二进制最后一位为1
偶数为0
這個我也知道,第一步把奇數去掉,可到第二步就不行了。

网友D:
用3楼的办法,将V0加2,Z0加1,然后MOV D0V0 D100Z0,直到剩一个数为止。

楼主:
知道了,謝謝各位的指點。我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