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教三菱FX程序怎么开根号

楼主(2009-06-12):
有套2个伺服控制切块的设备,正切横切都没问题,要切三角型的话需要开根号和计算角度的要求,求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SQR---BIN开方运算
下载积分:+2(snake760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最好是先用DEBIN把十进制数转换成浮点数,再用ESOR开方,然后再用INT把开方结果转换成二进制数,参与其它寄存器的计算,这样结果会更准确一些.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2(snake760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