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这个图怎么个意思能不能给个详细的说明呀。谢谢了。

网友A:
这是好像是西门子的梯形图吧

楼主:
西门子的。谁能分步给介绍一下啊。

楼主:
还有谁能画实物模型与PLC的硬件连接图啊?
小侯

网友B:
除了用到功能方块以外的步序应该不难懂
只是ab接点触发使得辅助继电器触发
功能方块要查说明书才知道

连接硬件电路图用autocad画吧

网友C:
需要给出工艺过程或说明用于什么设备上以利于分析。

程序本身只是实现计数功能,C6以下的部分主要用于将C6计数值经QB1、QB2通过七段码显示器显示出来。

楼主:
还有谁还能提供一篇10来页的关于plc的英文文献及翻译呀。谢谢了。

网友D:
挺简单的一个程序

网友C:
C6以上是正、反计数用。动作流程比较奇怪。I0.1先On则C6只能加,I0.2先On则C6只能减。加的时候动作顺序只能是:(1)I0,1  ON  (2)I0.2  ON    (3)I0,1 ON  (4)I0,2  ON  此时C6为1  。以后I0.2每ON两次C6数值加1  。

C6之后的程序好像是将C6中计数值(0~99)用QB1、QB2显示出来(但是也要用到*AC1将C6的值取出来)。能显示两位数。但I0.3同时又将C6复位了……

程序中Q0.0 、 Q0.1 没有交代条件,却在M1.1  M1.2中使用到了,可见程序并不完整。不结合实际动作无法判定其意义。

网友E:
搂上说的补充:看起来好似一个智力比赛的游戏程序.没有实际意义.可能是那个学校的考试题目.

网友F:
这个好像是s7-200的,指令与300不太一样,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