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6-12):
请问PLC与电脑之间的通信,有几种方式?
谢谢!!!

网友A:
以富士SPH系列來講,一般有以下方式:
1、使用編程電纜連接
2、使用通訊模塊連接
3、使用以太網連接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三菱PLC有几种呢?

网友B:
串口 现场总线 以太网

网友C:
你可以打开【在线】----【传输设置】选项看看里面的各种方式。
下载积分:+1(absase)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支持下4楼简单精辟的回答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