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06-12):
普通电机能不能频繁正反转运行,(每30秒换向一次),如不能又可用什么电机,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除外。

网友A:
那要看是多大的电机撒,如果上了37个KW的话,可能从断电到完全停止的时间都不只30S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1楼的回答很经典,楼住要说清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说的好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我看你提的问题,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什么的?是否所用的电机也不大,如果要频繁启动的话,就安一个制动装置。让它能快速停止,

网友E:
同意一楼